G470板层烧穿大电流之求助处理方法

楼主(2015-10-22):
先上图: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顾客说进水了,进水之后插上电源就冒出大量的烟,然后再开就开不开了。

拆开之后就发现板子进水,还不少,还有就是这个大洞。估计刚开始没烧这么厉害,市场里面有个同行卖配件的在他家插电反复试了好多,估计烧成这样了

现在就是一通电大电流,洞的地方冒火光加烟。

我想请问下各位前辈这种情况得怎么处理比较好?现在没敢乱动

补充内容 (2015-10-23 13:10):
昨天下午闲着没事处理了一下,不大电流了,3V,5V也修出来了。5V对地008,后级有个电解电容烧黄了都,拆了之后3V5V就出来了,但待机0.08,还是有点高,等不忙的时候再继续搞搞

网友A:
烧成这样不知短了多少跟线。大神级别的方可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B:
烧出这么一个大洞,是不是被挖过了才这样呀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板吧,这种情况修起来也比较费劲,修复率比较低

网友:
我想这张板要修好,要有一定的技术。有点难。

网友:
这个把板层烧了  修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
直接报废喂

网友:
我修过一台宏基,烧伤面积也挺厉害差点跟你这个一样!19V大短路了!!刮开烧焦就没有短路,有几条信号线断开,跑线路飞线,到后来拿修电视机用的704胶水密封就好了

网友:
能找到PBC的走线 可以一修!

网友:
大面积进水,还烧成这样还是换板吧

网友:
还是换板吧,就算修好可能也不稳定了

网友:
不太好玩啊。烧的面积太大,费时费力搞。 没事的时候倒是可以搞下,挂到不短路,然后一点一点的搞。

网友C:
处理版层烧糊位置 到不短路
之后根据设计上件

网友:
那个位置 看起来 不是很多线的样子  先处理一下  然后看缺啥补啥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不用修了吧,也基本修不好了!

网友:
  安息吧 骚年

网友:
,烧的还是蛮严重的,刮骨疗伤吧,注意一下板层

网友:
这种要把烧的这里全部切干净,不然通电后会越烧越大的

网友:
烧成这样还有维修的价值吗?这明显是内伤啊!换板吧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修好还不够手工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不知短了多少跟线。大神级别的方可有修复的可能

所言在理,赶快请刘坚强大大来修修

网友:
反正这样了 试试不怕

网友:
楼主   建议还是你换版吧    这个修起来有难度     以后还要经常返修

网友:
只有跑线飞线,或者借骨,先把短路处理了吧

网友:
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吧。叫客户换主板

网友:
直接换板了,还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出这么一个大洞,是不是被挖过了才这样呀

差不多,这机器是联想专卖店送过来的,他们有个技术也就清清灰,做做系统,但是总以为自己很X,估计他拆了处理了 ,然后搞不定拿过来,拿来的裸板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让你跟她说键盘主办都坏了 150收了

网友:
估计是换版的节奏  即使修好寿命也是个问题  尤其返修   考虑清楚在动手

网友:
我看只有换板了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处理版层烧糊位置 到不短路
之后根据设计上件

用壁纸刀刮烧的板层吗?直到不短为止,这样是不是扩大洞了

网友:
这样还想着修复,敬礼

网友:
在大的神来修都是先刮掉发黑的到不短路才有得搞运气好下面没什么线路只有主供电就捡便宜了。

网友:
这个别修了 那点功夫可以换板了

网友:
还是先刮掉烧焦的吧,刮到不短路,看图纸有啥要飞的,绝好缘,反正都那么大个洞了,再刮几次也无所谓了吧,还是有希望修复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只有换板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两个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进水 都烧这里  半层里面  的  19 v和 5v 短路  最好 别修了

网友:
烧成这样还能修的好,真是牛了

网友:
应该是板层烧糊绝缘下降,我原来遇到这样的,开始短路,用刀片刮,不短了,亮机,后来看烧糊处不舒服,又刮了,结果悲剧发生,再也点不亮,最好别动了,用绝缘胶固定 704

网友:
把板挖到不短路 再修 那边应该是3V5V的地方吧 应该是可以修的

网友:
高手啊 看到这样的我都不修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烧穿的,没你的这个严重,但是一样,修了好久没起色,拿给朋友修,,开始是修好了,但是第二天又烧了,,这次把桥和CPU都烧了,,直接嗝屁了,

网友:
都这样了还处理什么,直接换板了算了

网友:
真有耐心啊,后续有可能也短路了

网友:
看样子换板子吧

网友:
这种东西给我直接换板费大劲搞好了返修也是受不了的

网友:
这·······板层绝对有问题 还是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