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DA2030制作的正负双电源

楼主(2015-10-22):
利用TDA2030制作的正负双电源

  TDA2030是音频功放芯片,也是一种高效率的运算放大器。利用它的互补输出级,可以将单极性电源一分为二,转换成某些小功率电路所需要的双极性电源。

  电路如上图所示,阻值相等的R1、R2形成一个分压器,使上、下两部分电压相等。分压器的中点接到运算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运放接成电压跟随器,使O’端与O端电位相等。O’端又是虚地点,它与输入电源的地必须隔离。

  如果双极性电源直接从R1、R2上取出,则电源内阻较大,负载能力差,实用价值不大。使用运算放大器后,两组输出电源具有很低的内阻,负载能力加强。

网友:
这是所TDA2030发挥到了极致啊,从80年代末到现在快30年了,TDA2030依然活跃在各种功放电路中。

网友:
这是所TDA2030发

网友:
成本过高了吧,实际使用中,我们是用电容二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