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330不触发

楼主(2015-10-22):
此机不触发进的现象:EC的供电、复位正常。rsmrst#低(此机是开机后拉高),适配器接入信号为低。接上电源适配器后,VGA边上的灯不亮。   刷入4M的BIOS解决。

L330 LPR-1 MB ecbios4m.rar

独显

联想 l330 仅供参考.pdf

网友:
很多不触发的机器刷BIOS就能好

网友:
好多都是这样的             刷下BIOS就好

网友:
BIOS程序出错,导致EC无法读取到正确的BIOS信息。无法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
以后就好办了。 学习了。

网友:
现在新机器都是基本上刷BIOS能解决的,,只要大芯片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