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IN2020MB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5-10-22):
显示器开机插上信号线1分钟左右黑屏,指示灯也熄灭,此时电源板上电压12伏5伏偏低,带不动负载,更换 TOP258PN即可,已修好N台了。

网友A:
机器没修过 下次留意了  请问一下TOP258PN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这不能算通病,任何显示器电源管理坏了都会这样

网友:
长城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没修过 下次留意了  请问一下TOP258PN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TOP258PN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IC   飞利浦上也有见到类似故障的。

网友:
要用一样的芯片才行是吧?

网友:
明基的也有 今天修到个  改了电源模块

网友:
知道了 还没碰到这种

网友:
是主攻电的那个芯片吗   还是二极管

网友:
下次遇到注意下了

网友:
那这是管理芯片坏了还是不良呢?

网友B:
要是有图片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正在修一台这机器,换了就好,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吧

网友C:
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6-08-06):
呵呵,我也修到过,不通电,我的是300V电容鼓包了引起的  直接换了TOP258PN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好像是没有。。。。

网友:
我认为是电源管理芯片加MOS管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图片看一下就好了
电源板上能看到芯片型号啊

网友:
正好有这台机器修,订芯片去

网友:
那以后需要备点这个型号的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都是经验呀.不象牙

网友:
这个258PN很容易坏 它集成了 MOS和芯片

网友:
修道过几台显示器 都是用一段时间断电 开关灯也灭了的 不是暗屏

网友:
修过显示器的都知道TOP258PN是通病。。。只要用258都经常碰到258不良啊,258炸了啊,,,,反正258就是通病芯片。所以说只要是使用TOP258PN芯片的电源板,,都有通病

网友:
这应该说是显示器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