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插入U盘蓝屏重起

楼主(2015-10-22):
有一台方正R410SU笔记本 ,插入任何U盘 2秒后蓝屏重起,系统重装无效,什么驱动,杀毒,注册表之类都尝试过都不行,各位大神难道与南桥有关 ??求助

网友:
查USB口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查一下USB供电是否正常,中间两个数据脚对地是否正常

网友:
那插键盘鼠标呢  不插U盘呢 。

网友:
所有U口都这样?如果是可以考虑更换南桥

网友:
  南桥的可能  大一点

网友:
进pe啥的蓝屏不

网友:
全部不可以使用看下是不是U口再考虑南桥

网友:
你确定U口没有短路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要先插U盘进去、开机看能不能引导、能认到说明主板没问题、可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不建议自己搞,交给专业的人搞吧,方正这本,很老了吧

网友:
5楼加9楼是正解。

网友:
系统不对ba ,遇到过好几台

网友:
SIS芯片组遇到几台差USB蓝屏 系统引起的 。

网友:
换U和接口试试,估计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USB口有短路吧。也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南桥问题挺大的,建议断开USB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