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50j 上电到2.5a看到1.8不动

楼主(2015-10-22):
华硕 n550j 上电到2.5a看到1.8不动,有没有修过的?
华硕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有显示了啊

网友:
打波看看走显卡了没、不是单单看电流就够的

网友:
你最好说清楚一下、比如机子架构啊、INTEL还是AMD、不然你说个型号就没什么人理你

网友:
信息太少了,键盘指示灯呢,示波器有波形吗,外接了吗?

网友:
蛋疼的玩意,屏坏了,一点都不显,进水的机子屏坏了,少见

网友:
电流这么高,应该是AMD的板子,你要注意下显卡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