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USB和PS/2插设备就烧

楼主(2015-10-22):
华硕的H61M-K主板,能开机,能进系统。板载声卡和板载网卡进系统后还是没任何反应。USB和PS/2插设备就瞬烧。

网友:
请问各位有没有这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A:
是烧设备,还是烧主板,测一下各个接口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USB电压正常不?

网友:
2级5V出问题了、查查啊、肯定是短路

网友:
感觉楼主比较新手啊、也不说明一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烧设备,还是烧主板,测一下各个接口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是烧设备,烧三个键盘了,一个PS/2的,两个USB的。

网友:
测下usb,ps/2接口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先看一下USB,和PS/2的供电是否正常,有可能短路了哟

网友:
5V出问题了吧,这个好查,你先测试电压

网友:
建议量测ps/2的4脚或usb1脚阻值。不过根据楼主所讲能进系统,可以在亮机情况下测以上2个脚的DC。

网友:
"板载声卡和板载网卡进系统后还是没任何反应"   是没声音 没网络 还烧USB、ps/2   ?????

网友:
5v 电压多少啊

网友:
看usb供电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usb电压过高吧,测量看看

网友:
把usb旁边的6脚芯片拆了

网友:
先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不是疑难吧

网友:
IO芯片,USB电压

网友:
在开机状态下,量下USB  PS2的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