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0集显BIOS 版号daolz3mb6go rev:g

楼主(2015-10-22):
亮机器备份出来的

网友A:
楼主这款机器是不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款机器是不触发吗

触发不显的   你的要是不触发  你可以刷下EC BIOS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呢

网友(2016-07-07):
反复重启掉电,先刷来试试看

网友(2016-08-14):
下载个EC BIOS 。机子被弄搞过 换IO 不出 S5_ON, IO 供电复位 之类的都正常

网友:
楼主 EC BIOS 是好的  刷下电流触发开机了,不过 已插屏线看亮机时 又把IO 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