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6 DIS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22):
机器为联想V460,版号LA46 DIS,二修机,桥和CPU核心供电芯片上家换过了,现在故障现象为CPU核心供电出来一下就关了,不插CPU的话核心供电就出来,0.75很稳。检修了反馈电路正常,CPU换过,芯片工作条件满足,BIOS刷过,南桥供电1.05  3.3  1.5都有,总PG3.3很稳,现在查到桥BIOS第1 2 3 5 6 7 8 脚全3.3V,怀疑南桥有问题,但是上家换过桥了,求大神支招

补充内容 (2015-10-24 11:06):
此机已修复,龟壳管导通不良导致的CPU核心供电出来一下就关闭了。谢谢大家

网友A:
DPRSLPVR为0V,CPU发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把乌龟壳换了

网友B:
问题还是在CPU  不是南桥的问题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 上家换了CPU管子 电流0.7左右  才去干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PRSLPVR为0V,CPU发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正常的,如果为高电平,表示进行深度睡眠,芯片不会发出供电,

网友C:
看一下VID线路是否为好的,最好换一个CPU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VID线路是否为好的,最好换一个CPU看一下

CPU换过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还是在CPU  不是南桥的问题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 上家换了CPU管子 电流0.7左右  才去干桥的

桥BIOS 1 2 5 6数据脚都是3.3V,这正常???

网友D:
问题还是在u的条件,你去看看深度睡眠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题还是在u的条件,你去看看深度睡眠信号

深度睡眠信号0V正常的,CPU条件在没得到核心供电之前只有一个辅助供电1.05V,查了有1.05V,不知道CPU还有啥条件

网友:
换过桥但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把上下管 换了试一下

网友:
BIOS 试一哈看。

网友:
BIOS试过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深度睡眠信号0V正常的,CPU条件在没得到核心供电之前只有一个辅助供电1.05V,查了有1.05V,不知道CPU还有 ...

谁说是低电平正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谁说是低电平正常啊

低电平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不正常?

低电瓶有效,正常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电瓶有效,正常为高

这板子上一直为0V,上面大神说正常的

网友:
再换个CPU试试。也许会好的。

网友E:
问题应该还是在U这块,注意旁边的小贴片。
小漆
找了块板子对比,没掉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应该还是在U这块,注意旁边的小贴片。
找了块板子对比,没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