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00 板号 QIQY6 NM-A142

楼主(2015-10-22):
单板待机0.008 上电0.4后掉电重启 不停循环重启电流一样 刷过两个BIOS 其它还没动 求大师指点。主板无维修过无进水。

网友:
按时序走 问题就会有了

网友A:
电压都正常,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
CPU换过  内存装不装没有电流变化

网友:
CPU供电出来灭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正常,换个CPU试试吧

换过CPU 内存装不装无电流变化

网友:
电压全部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CPU 内存装不装无电流变化

不装CPU的电流跑多少。看看有没有进液 吧。测测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主板的电压掉电前都出来了吗?瞬间掉电应该是哪路电压不正常,

网友C:
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问题的

师兄修好了吗 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 我那台客户急取走了 一直没思路。干等了两天急出两身大汗珠。

网友:
最近朋友都说你小子算搞对头了,吹着空调干干净净轻轻松松挣钱,又可以做个小老板。听了这些只有自己做的才知道其中的滋味,经常累的对着板子头发晕眼发直,其实笔记不要看外观,拆开那里面脏啊,狗毛蟑螂一大把,建议修笔记本的朋友拆机都带上口罩,这样修下去老子要折阳寿,我基本都是接公司和同行的生意,月尾了没生意,苦逼的等到一个散客,华硕A8J 上电0。5左右掉电,客户说修过两次,问我多少钱修好,我想拆开看了再报价吧,刚坐下拆,客户坐在耳边不停的问,师傅怎么样了,那里坏了,多少钱,快点我电脑急着用,一不小心,拆的卡的一声,啊那里搞坏了,你技术行不行的,算算了我还是找其它家吧,气的老子立刻装回打发走人,本来老子一早看了股票一肚子气这下中午不用吃钣了,都说散客好在,老子几次受散客的气,慎重对待散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