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屏有黑白横杠,怎么维修?

楼主(2015-10-22):
刚开机没有,然后慢慢出现一条,再然后就很多了。。

请问这个怎么维修?

网友:
这个絛不了,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无法维修的

网友:
屏坏了,这个没法搞

网友:
直接换一台新的显示器吧

网友:
这是3X的屏吧,修不了的

网友:
屏坏,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屏幕坏了,修不了的

网友:
这个屏坏了,没必要修了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用橡皮擦 擦屏线试试看  我遇到过有的擦了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
横线代表就是直接屏坏吧

网友:
这种现象休不了的。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直接换屏吧

网友:
现在的液晶屏没法修只有换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直接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