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 G31M 挡 CE 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22):
一开始 基本电压都正常,然后按照常规的方法,刷bios,拆串口,换时钟,拆网卡,都没用,这下我就没方法了,准备放弃时,但又不知怎么了,就想着测量了一下内存的spd和系统总线,之后竟然发现119和120脚都没电压,然后跑线找到一个822排阻《没有图纸》,果断换掉,再测量了一下119和120的阻值,发现阻值变大了一些,之前是280左右的,现在到300多了,一看有戏,连忙上电,之后跑马一路就到系统了。   以前啊!都是修华硕的经常换822,如今发现技嘉也有这种奇葩问题,真是无语了,,,,,

网友:
这个不算奇葩吧,见过个GA  945死都不出桥供电的。

网友:
822排阻坏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I2C靠排阻上拉供电

网友A:
上张照片 啊
具体哪个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张照片 啊
具体哪个谢谢了

南桥左边一点点,很好找的,如果还找不到,可以用蜂鸣挡往南桥旁的排阻刮两下。响了就是了啦

网友:
这都能测得出来  学习学习

网友C:
我晕 这种故障 你都不测内存条件 就拆网卡 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左边一点点,很好找的,如果还找不到,可以用蜂鸣挡往南桥旁的排阻刮两下。响了就是了啦

谢谢指导 我收藏了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 这种故障 你都不测内存条件 就拆网卡 声卡。。。

代码明显的是不过cpu,一开始我怎么会去测量内存的条件啊,肯定把它当成不跑马来对待拉!

网友:
2个总线都没查 你就又是BIOS又是各种拆的?你别逗我们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