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HP8540W LA-4951P无公共点电压,求助

楼主(2015-10-22):
(图片)

网友:
查EC条件,刷Bios

网友:
先看看公共点阻值多少   再修电路,要是公共点有问题保护呢

网友:
无非就是保隔电路、充芯,查查看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看ADP_PRES是高还是低,正常是为3.3v。EC收到该信号后发出ADP_EN高电平信号。看比较器PU103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是要问的这个电路图如何解释对吧

网友:
隔离保护没过,修起来应该是挺简单的啊~

网友:
公共点修不出来,又不是升压的?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电压没过去会不会是管子坏啦/

网友:
同意前面的师兄说的  先测公共点阻值  然后 充电芯片  EC一个个排查

网友:
既然是由EC发出的,就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打值公共点。。。。看ec工作条件

网友:
你看看VIN另外的电路,一定有地方有问题。

网友:
兄弟 弄明白了吗 俺也想知道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先测下公共点是不是有短路的,不然不会不过保护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