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指针万用表检测高压线圈是否起振,谢谢

楼主(2015-10-22):
我以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
说是用指针万用表,一个表笔放到高压线圈上,通电后,A数有变化,说明前级是好的,问题出在后级,如果安数无变化,问题出在前级
但详细的用法忘记了 .
不知道那一个同学记得,或者是知道那帖子的网址,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高压线圈

网友:
是液晶显器的高压吗?

网友:
是液晶显器的高压.謝謝以上幾位

网友A:
用220V发光电笔试一下,如果亮就起振了,我之前修老款的电视机,也是这样检高压包起不起振的,液晶高压线圈没试过,我看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20V发光电笔试一下,如果亮就起振了,我之前修老款的电视机,也是这样检高压包起不起振的,液晶高压线圈 ...

感谢指点

网友:
没用过指针万用表,听说红黑笔的正负级和数字表是反的

网友B:
在学校的时候用过 指针万用表,现在都 不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学校的时候用过 指针万用表,现在都 不会用了

小心斑竹禁烟.....

网友:
数字和指针表各有各的有点,我一般都是2块表。指针表直观且灵敏,数字表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