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报2200错刷序列号后变的很慢了

楼主(2015-10-22):
IBM X201I报2200错刷序列号后变的很慢了,进系统很很慢,进PE也很慢了
序列号

网友:
那就再刷回来啊

网友:
那就是序列号不对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说BIOS没有刷对..要自己修改之类的..

网友:
是啊换个看下

网友:
重新加个原版的刷回来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进入系统后速度就正常了,重新启动进系统又慢,而且设置BIOS也反应很慢

网友:
遇到过这种机器 类似老HP降频了一样 怎么都慢,给客户报风险 客户没敢修

网友:
好习惯就是原机不管好坏都要保存

网友:
我也想问,刷回来不就行了么。还是你没保存原来的,原来的不显?还是什么。。但你明知BIOS问题就找BIOS再刷

网友:
请问楼主所说的序列号是blos吗

网友:
我是从论坛下的专刷2200错误代码的,刷 完后代码没了可变的很慢了

网友:
唉,当时取下硬盘刷 就好了,取下进PE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