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92w吱一下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5-10-22):
明基的显示器,灯管没问题,开机吱一下。然后电源灯就不亮了。这个有得修吗
显示器

网友:
完全可以修好..

网友:
检查高压板,应该是高压板上的AO4606击穿了。

网友:
短路、漏电、打火都会吱。

网友:
大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肯定有得修

网友:
迅维现在是新人多了活跃了还是想刷积分的多了?不说故障什么情况就问是不是通病 改修哪里 没过程没图片真的不知该如何回答。

网友:
带不起负载,,,,,,,

网友:
可以修 先测电源板

网友:
电源输出都正常哦

网友:
肯定好修啊呵呵

网友:
明基的是一体板 你说电源输出没问题 看看高压部分 好像是逆变功率管 C5706还是5707容易坏 你测试下

网友:
高压包吧应该是

网友:
没有5706 5707 有高压包吗,只有压板,我代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楼主传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高压问题的多,改高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