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镁光主控芯片方向图。镁光 C400 mSATA 128G SSD

楼主(2015-10-22):
求镁光主控芯片方向图。镁光 C400 mSATA 128G SSD。从淘宝买了个主控芯片回来换结果大意了忘了看方向。特来求助。

补充内容 (2015-10-23 20:34):
搞定了,买了一块一样大小把主控芯片对换就认到盘了。数据也自然回复出来了。收到客户1500.爽YY

网友:
脑子发热忘了记方向,怎么办。谁手上收的帮下忙

网友A:
没人能帮到你,除非有人拆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能帮到你,除非有人拆过这个

我那一丝丝的希望就给你那几个字破灭了,真有你的。我绝望了

网友B:
某宝上 图片对看看吧

网友:
     淘宝上找找吧

网友C:
文字的方向应该与缓存芯片方向一致。

网友D:
看下下面的焊点有没有正反

网友E:
这下要命了 这个全部焊点都一样的 也没有说有空的 这下真的得看谁有这个东西 拆开才知道了

网友F:
换了主控是要重新烧录呀~!你看主控的BGA是不是对称的,对称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字的方向应该与缓存芯片方向一致。

不要乱说好吗?不对我找你麻烦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 图片对看看吧

对过了,贴了纸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主控是要重新烧录呀~!你看主控的BGA是不是对称的,对称的就不好办了~

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下要命了 这个全部焊点都一样的 也没有说有空的 这下真的得看谁有这个东西 拆开才知道了

是啊,特来求助。郁闷死了

网友:
找了,没找到才来这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特来求助。郁闷死了

还是有办法的~就是会搞死,得一个一个焊点的去对~,看下焊盘上大面积的接地,和小部分的接电源的引脚,跟芯片上的对着用万用表量~  大概的确定对角位置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下面的焊点有没有正反

四个角都是接地的。

网友:
和存储芯片一样,不是缓存哪个芯片。不是你打我

网友F:
芯片上的你可以用放大镜去看,实际上它们也是连在一起走线的,不过就算对上了,估计是不行的,你没有烧写工具和软体~祝你好运!

网友:
你的什么问题?我有个格不到盘的,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这还不简单,淘宝看呀看下这个型号不就知道了

网友:
给你缩小范围,1脚没在晶振这两边

网友:
哥帮你找到了,你得好好感谢我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屌爆里  我也学习了 一下

网友:
找个一样的看一下 或者看看谁那又让他给你拍照

网友H:
买个同型号的固态  看看芯片方向  然后  退货

网友:
慢慢对点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上的你可以用放大镜去看,实际上它们也是连在一起走线的,不过就算对上了,估计是不行的,你没有烧写工 ...

弱弱的问下 什么情况下要换主控芯片啊   不认盘?无法格式?  换了还要刷写bios的?

网友:
换了也不能用药重新开卡

网友:
看空焊点的位置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文字的方向应该与缓存芯片方向一致。

还好没听你的,不然惨了

网友: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个同型号的固态  看看芯片方向  然后  退货

好缺德哦,亏你香得出来

网友I:
就是先请教楼主,你是什么情况才换的主控,是无法识别,还是无法安装驱动,我以前也搞过几个U盘,也是换了主控,还是没有识别到U盘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没听你的,不然惨了

我是根据手机的方案而言。手机都是这种布局

网友(2015-11-22):
引用 网友I:
就是先请教楼主,你是什么情况才换的主控,是无法识别,还是无法安装驱动,我以前也搞过几个U盘,也是换了 ...

请教错人了,我也是装B的

网友:
1500到手楼主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