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5-10-22):
今天接到一张GA-H61M-DS2开机反复重启诊断卡显示没复位,复位灯长亮

测量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CPU供电为0V,没CPU供电那就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芯片型号是ISL95836,测25和26脚供电正常。但第9脚VR_ON开启为0V,开启信号是
由VTT_PWRGD提供,在论坛下载了图纸,在这感谢迅维网论坛的同行们提供的图纸,查
VTT_PWRGD是由场管Q18输出

测Q18的G极为5V,场管导通拉低了VTT_PWRGD,Q18的G极接到了Q19的C极,Q19的B极
为0.82V,到这确定就是Q19坏了,马上换掉Q19,主板跑码亮机故障修复。

网友A:
上次我修一块和你一样问题的主板 不过我坏得是Q18直接拆了 就可以了

网友:
相当于秒杀了~

网友:
这个诊断卡不错, 通用的吗

网友:
控制方式 有BC-BC     BC-GD  有些封装在6脚的2个三极管.  控制的,当垫电子开关用的,都是E极或S极接地.都有电阻上拉模式.

网友B:
诊断卡是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是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个

淘宝上买的

网友C:
又学习了 之前 的都修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修一块和你一样问题的主板 不过我坏得是Q18直接拆了 就可以了

我这个故障按图纸看拆掉Q18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是Q18不受Q19控制,我找到了Q19坏我就直接掉Q1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故障按图纸看拆掉Q18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是Q18不受Q19控制,我找到了Q19坏我就直接掉Q19了

不管是拆Q18或Q19 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A:
H61的板的能用吗 多少钱

网友:
梦幻、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学习了 之前 的都修不好

不一定的是那的问题 我修了至少8  9块 只修好过两块

网友:
秒杀呀!加分!

网友:
没开启还算是很好修的  就怕有复位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的板的能用吗 多少钱

98元,这个买来是5合一的,如果板上有LPC接口的话接上LPC代码就比较准确,像这技嘉的没有就只能看个大概的

网友E:
你的思路是什么啊?三极管B极低电平,你为什么怀疑它坏了呢?不该怀疑前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思路是什么啊?三极管B极低电平,你为什么怀疑它坏了呢?不该怀疑前级吗?

B极是0.82V已经是高电平了

网友:
厉害厉害,又学到了。谢谢

网友:
嗯,让我也来装装B,
VTT_PWRGD是由CPU_VTT提供上拉的,要想输出高电平Q18必须截止,而Q18是N沟道场管G极受控于Q19,Q19是NPN的三级管!
Q18要想截止,那么Q19就必须要导通,NPN B极大于0.7 E-C导通,5VDUAL接地,Q18G极0V 那么Q18也就截止了!
演说完毕!
谢谢大家!

网友:
NPN的B極電壓大於E極電壓0.7V會導通~此案例B極電壓=0.82V~E極電壓=0V~正常應導通而未導通~所以判定故障~應該就是這樣吧~感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