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one 2205 奇怪的毛病

楼主(2015-10-22):
如题,每天冷机开机一切正常,不管用多久都一切正常,温度也正常,如果重启或者关机,就会开不了机,屏幕无显示,电源灯白灯,鼠标键盘不亮,再次拔电开机,有时黄灯,有时灯不亮。非得放那里10分钟以上,才可以又开机。。曾经尝试过,开机立马关机或者重启一样的故障。BIOS刷了一次又一次,没有任何改善,内存,CPU换过,高压板取了,适配器原配90W,换原装210W适配器。一样一样的。。看来是主板出问题???谢谢哪位专家遇到过??给个思路。。

网友:
不会是静电的原因吧,有可能哦

网友:
应该是桥不能唤醒,查实时时钟相关电路。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热机就不对是吧,这排查范围可大了,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AMD双桥的吧?查一下RTC电路,加焊南桥。

网友:
在它不能开机的时候测量一下条件,看看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估计是BGA的问题,冷开机一切正常,说明是性能不良

网友:
什么都不用说,去温控。什么温度不高都是扯。。。有怀疑的直接搞它

网友:
只能查开机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