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楼主(2015-10-22):
onda h61,故障是通电没显示。供电正常,那些是没有插检测卡的,又不知道跑不跑码,先上个喇叭先,不插内存又不报内存警,想到找个图纸看看,可是网上没有onda h61的图纸,迅维网哪里也是没有,我那时是一头雾水,先想到刷个BIOS,下载个BIOS又用我十分,刷过还是不行,又浪费我十分, 不行算了,上bga,吹桥环是不行,我放弃了,大神们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指点一下我呗

网友A:
1155 的主板不是你这样修法的。。。。。。。。。。。

网友B:
昂达好像没有图纸的~

网友C:
论坛有h61的时序  你先下个看看  开机前要有很多信号先出来

网友:
楼主供电正常供电全不全

网友:
昂达基本都没有图纸的,比想图纸的事情了, 是集显还是独显的,,这种板子你换过CPU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h61的时序  你先下个看看  开机前要有很多信号先出来

H61是6系列时序吧?

网友E:
上内存不报警  那么就应该是没跑码 时钟复位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5 的主板不是你这样修法的。。。。。。。。。。。

又没有图纸,你要我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昂达好像没有图纸的~

是的,网上也没有,迅维网也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h61的时序  你先下个看看  开机前要有很多信号先出来

是啊,闪一下就灭。多数都是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是6系列时序吧?

是啊  h6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内存不报警  那么就应该是没跑码 时钟复位可有?

时钟复位都有啊,就是闪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闪一下就灭。多数都是缺信号

应该修好了把

网友:
没有修好 啊

网友C:
有图纸的话 你查下这个信号 容易出问题CPU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的话 你查下这个信号 容易出问题CPUPWROK

就是没有南桥啊

网友:
路过。。 图纸可以淘一下。。

网友:
就是没有图纸啊

网友:
不知道哦,如果有图纸的话,都不知道查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