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S+

楼主(2015-10-22):
昂达A770S+的主板 开机  CPU  内存 桥 供电都有   复位点 一闪 一闪   不知道那位修过此问题  修好没的  给个意见

网友A:
复位电压不稳引起一闪一闪,看看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B:
复位灯一闪闪,复位没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不稳引起一闪一闪,看看哪里发出来的

PCI 跟 PCIE 桥的复位都有 就是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灯一闪闪,复位没出啊

应该是复位不稳定 但是不知道那出问题  复位电压会跳变

网友D:
肯定是哪个芯片的复位不正常,先把串口芯吹掉看一下

网友E:
把该取的都取掉,cmos放电,再诊一次看看。

网友F:
有时钟么,条件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哪个芯片的复位不正常,先把串口芯吹掉看一下

已经取下来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该取的都取掉,cmos放电,再诊一次看看。

网卡取掉了  IO换过了  连BIOS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时钟么,条件都有吗

这种板的时钟已经集成到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 跟 PCIE 桥的复位都有 就是会跳

查查那边来的信号呗

网友G:
楼主修好没啊 !遇到个一模一样的  刚开始还跑D5的 不知道弄了两下就复位灯不停闪 ,所有供电又正常!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遇到个一模一样问题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刚开是没有中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没啊 !遇到个一模一样的  刚开始还跑D5的 不知道弄了两下就复位灯不停闪 ,所有供电又正常!

还没有 放哪里没搞 有时间在研究 修好回复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