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富士康G41

楼主(2015-10-22):
经验维修秒杀富士康

这板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我修了三块相同问题的板,当然板也是一样的
故障时键鼠不可能按键盘会发出嘟嘟的响声
凭经验圆口键鼠不可用也会影响USB口键鼠不正常,
先要确认USB口可用其他设备,
这个故障几乎是圆口的键鼠插口后面的排容导致的,拆掉即正常,

一次图为例就是排阻后面,的位置,,
经验维修适合参考,

网友:
纯经验,  我也遇过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就遇到了一片这个,南桥变煎饼锅了

网友A:
呵呵 这很常见了  都是拆掉那个6个脚的就好了

网友:
真会修 修得好快

网友B:
我的主板现在就有这个情况  有时候连键 有时候不连  无语啊

网友:
是不是io不正常

网友C:
有排容,真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D:
短路吧,键鼠短路,oc#不对报警。

网友E:
貌似键盘口不管用大多数都是拍容问题

网友F:
这是真的吗?没遇到过呢!能亮机不?

网友G:
不早点发。。我前不久修过一个。。修了一个小时呢。。有你在,我就秒杀了

网友H:
修通病的感觉最好了全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通病的感觉最好了全是秒杀

经验维修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早点发。。我前不久修过一个。。修了一个小时呢。。有你在,我就秒杀了

故障一样的吗?
去把他找回来继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真的吗?没遇到过呢!能亮机不?

能亮机,但是键鼠用不了,,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键盘口不管用大多数都是拍容问题

很多板都是,,有些板都不装那个排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吧,键鼠短路,oc#不对报警。

他是按下键盘或者鼠标才会嘟嘟的报警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排容,真接拆掉就可以了

是啊,,修多了这种问题

网友:
几乎是排容的问题,因为之前在其他板也修过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板现在就有这个情况  有时候连键 有时候不连  无语啊

拆掉看看,,,

网友:
半个小时两块板,测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很常见了  都是拆掉那个6个脚的就好了

白色的,,像个排阻,,

网友:
排容不良的例子很多,在其它板上也多见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很少遇到过,多是不跑码不通电的

网友:
这种问题到是常遇到。直接敲掉,烙铁都不用动。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故障就好修了

网友:
你才知道啊,这种情况直接吹去排容就OK

网友J:
修了好几片富士康的G31  G41都没遇到这个问题  记住了!!

网友:
是那个CN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白色的,,像个排阻,,

一般是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了好几片富士康的G31  G41都没遇到这个问题  记住了!!

我也不确定这一定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