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g41m3主板有CPU复位.没有pci复位,不跑码求解

楼主(2015-10-22):
(无正文)

网友:
谁知道这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刷

网友A:
不清楚,可能是IO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可能是IO什么的。

奇怪的是有CPU复位,没有PCI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是有CPU复位,没有PCI复位,

用假负载打值数据和地址各有两项偏大是335,330其余的都是275-295,
这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2016-06-12):
楼主解决了没?我碰到跟你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

网友C:
PCI的复位是南桥发出的,桥挂了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的复位是南桥发出的,桥挂了领

可能桥坏了 最好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