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30V死机

楼主(2015-10-22):
UL30V  机器进系统一点桌面上的东西就死机,装过系统,刷过BIOS,换过南桥,换过显卡 求高手冒泡求助!!!!

网友:
用USB 鼠标或者键盘 可以点吗

网友:
光板进系统OK么,如果不OK有没有看下网卡正常么

网友:
死机的时候各个供电有没有变化

网友:
把能拆的都拆了不要装

网友:
看一下时钟是否正常呀

网友:
这故障这么奇怪?进PE死机吗?cpu和显卡的供电滤波好吗?

网友:
死机这东西不好修

网友:
找不到问题换板

网友:
装个纯净版试试了

网友:
这么奇葩!没遇到过,是不是系统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