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X99S GAMING7(MS7885)上CPU小4PIN后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22):
前端时间有人在Q上联系我,询问V星X99能不能搞,我说我尽力而为。当我真正收到CPU+板子+DDR4内存的时候,还是被它霸气外露的样子给震撼。

这板子是一网友海淘来的二手,用了一段时候后出了问题。发了国内的V星售后被退回,表示不维修非大陆行货板。具体板子症状是不上CPU供电,点开机按钮,正常上电。上了CPU供电后,CPU风扇转半圈就掉电了,但不是CPU供电保护的那种。当我测的时候我也明显感觉确实如实叙述。

说真的,这种板子我拿不到图纸,根本没有鉴赏的机会。时序什么的根本不清楚。唯一能做的,就当它是Z97,按1150的时序来看看是否行的通。
裸板状态下,插上24PIN排插,按主板上的开机按钮,顺利启动。量主板上的各个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AB槽:1.2V,正常,DDR4电压
内存供电CD槽:1.2V,正常,DDR4电压
桥核心供电:1.05V,按常理判断应该算正常
桥PCH_1_5:1.5V,按常理判断应该算正常
桥PCH_3_3:3.3V,按常理判断应该算正常

看来除去CPU供电之外,各大供电还是正常的。性质和1150差不多,只是内存供电不一样,毕竟一个是DDR4,一个是DDR3。当插上CPU供电之后,按下开机排针,风扇转半圈,掉电。主板上的侦错灯亮起。短接绿线与黑线,主板能强制上电,且没有冒烟烧的迹象,确定不是CPU供电短路。
1150主板,大部分不上CPU都能出预设供电,除非电管芯片损坏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我想X99应该也能如此。毕竟同属HASWELL平台。拿下CPU,再次按开机键,同时红表笔接CPU核心供电下MOS管的D级,观察数字表的读数。果不其然,CPU供电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始终为O。那么这板子的问题大致了解:缺CPU供电引起的主板保护。

这板子的CPU供电芯片是ISL6388,英特希尔(Intersil)公司生产。百度搜索,正常进入该公司官网,准备下载这芯片的PDF,结果居然没下载链接。翻看ISL6388的页面简介时,有和ISL6398的对比。找ISL6398的PDF,顺利下载。我想,型号算很近,那么针脚有可能,至少大致上算一致。

电管芯片我们最喜欢找EN使能端口,ISL6398的EN是第五脚。试着跑了下线,这板子ISL6388第五脚过孔到背面。

翻过来跑,附近就是个三极管,而且跑进这个三极管的C级!这还用想么,肯定是EN错不了!
这个三极管的边上还有个V星特喜欢的6PIN小芯片,其实就是个双MOS管组合,根据经验,这玩意也是挺爱坏的。所以我就不再跑线,拿出三板斧的架势,直接从V星H61料板上面直接拆一个置换再说。
之后,完美点亮,亮机修复

感觉还是运气成分颇多,要是别的控制信号出问题,那就还要往前追查,又要跑很多线路。希望2年后的我修这类主板不再这么如履薄冰。

 会员1248180300鑫豆2024-9-23 22:55
 会员1296227300鑫豆2023-10-19 18:53
 会员13387352元2023-8-12 09:50
 会员13343002元2023-7-30 22:29

网友:
哇,什么时候才能遇到啊

网友:
看来V星的小六脚芯片又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运气+细心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DDR4内存都出来了,楼主有此代内存槽对应引脚测试信号定义图纸吗?

网友:
思路清晰,需要很深的维修功底

网友:
 不错,不知道能收多少手术费。。。

网友:
两年后估计已高度集成,哈哈

网友:
这东西还很新没见识过

网友:
带集显得CPU缺电就会断电,为什么装独立显卡还是断电呢

网友:
楼主厉害 上回我遇到一个 不过客户说还在保修期 就没有动主板啦,DDR4有点气魄哈,请问楼主收取多少费用啊。

网友:
简直叼炸天的主板,叼炸天的维修,这应该是我们论坛第一例维修这么高端的主板了吧。我们这些小白简直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这技术得要多好啊

网友:
这主板一看就是高大上,让人看着心里发慌。

网友:
好技术呀,没说得,加分!

网友:
不知道能收多少手术费

网友:
看你修了好多这种高档主板 都修好了  好厉害

网友:
你都银牌维客了,学了几年了,我x99板子实物见都没见过

网友:
羡慕啊 x99摸都没摸过

网友:
在牛的板子还是有这种小通病的

网友:
X99维修成功利润肯定很多 老板发财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赞一个了

网友:
这板子看着都不便宜 可以小赚一笔哟

网友:
这么霸气的板子,看见都不下不去手压

网友:
涨姿势,感谢楼主

网友:
这也是新板没资料的原因吧 以后资料多了修起来就没那么迷糊了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楼主都在修了 我这最新也只是修H61呢

网友:
内部型号是多少。帮我看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的板号是什么啊

网友:
楼主修主板时序记得很熟,在判断1150针脚的主板,不装CPU都会出CPU供电时全部的板吗?还是部分是这样哦?

网友:
可以说一下是哪些牌子的主板,在不装CPU会出CPU供电吗?
jjyy66
这板子没关系吧 主要是看电路
详情

网友:
BIOS备份了么,这板收费不低

网友:
新款主板,看着很高大上,楼主技术杠杠的,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大神,膜拜一个

网友:
必须给楼主赞一个,这主板也是霸气,如若真修不好也有点可惜。通过楼主的描述,可以看出楼主的维修功底十足,主板上的这种6脚的小管也确实坏的多。

网友:
LZ功力果然深厚。

网友A:
楼主这个开启的电压EN是多少V啊?

网友:
都修到DDR4了,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以后要多多发帖子  传授经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开启的电压EN是多少V啊?

推测是1.2V左右,具体要看芯片信号引脚定义PDF资料。

网友:
那六脚是不是双N沟的MOS管啊,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开启的电压EN是多少V啊?

数据手册上是0.75V-3.7V之间即可。板子上是1.2V。

网友:
什么都没有还能搞好,经验丰富啊

网友:
楼主非常厉害啊,能够修到DDR4的板子,学习了

网友:
这么新的板,我们可能还要等多久才修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是0.75V-3.7V之间即可。板子上是1.2V。

哦,谢谢了。

网友C:
楼主很强大,问题是上面有个脚位是VR_RDY这个脚位不是开启信号吗?我准备下载下来这个芯片,研究一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强大,问题是上面有个脚位是VR_RDY这个脚位不是开启信号吗?我准备下载下来这个芯片,研究一下啦。

VR_RDY怎么是开启?字面意思就是VRMPG准备好信号,就是电管发出然后转成SYS_PWRGD(系统PG)信号给桥。

网友:
哦,谢谢了。。刚才我把这个ILS6398,下载下来看了。。确实如你所说。VR_RDY indicates that soft-start has completed and the
output remains in normal operation. It is an open-drain logic output.
When OCP, UVP, OVP, or CFP occurs, VR_RDY is pulled low

网友:
不错,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维修功底很好啊!

网友:
还是板子的问题不复杂,再加上楼主的技术实力,所以能修好。

网友:
感觉高大上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非常清晰,我这等小白都看懂了,楼主技术很牛B啊!而且还是这种没见过的主板!真羡慕楼主的技术。什么时候我也能达到这种技术就好了!

网友(2015-11-25):
楼主,诚心请教一下,这个损坏的小六管跟三极管的B极连,EN信号进的是C极,E极和地连接,这里小六管起的什么作用呢?我理解成控制通断把EN信号引向地?如果EN信号入地了,那还如何成为开启信号呢?我是小白,请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