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刷机教程

楼主(2015-10-22):
 iPhone6s刷机教程

         先下载好iPhone6s的最新版固件,因为现在只能刷最新版的固件,用iTunes下载可能比较慢或者可能下载失败。
  在苹果刚出一个新版本,在十多天内还可以刷低一个版本的,以前版本的固件就不要下载了,刷了也激活不了
  安装好最新版的iTunes

  进入DFU

  打开iTunes,将iPhone连接到iTunes,iTunes左上角会出现手机图标,点击进入,刷机前先同步备份

然后将手机关机,长按侧边的锁屏键

关机后,iTunes上就看不到iPhone的界面了,接着继续按住锁屏键3秒,出现苹果logo,和刚开机看到的一样(白底黑logo)

 出现上述画面后,再按住Home键,锁屏键不用松开

  当屏幕变成黑色的时候,松开锁屏键,继续按着Home键

这时候,iTunes上就会出现【iTunes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

 恢复iPhone
  点击【确定】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鼠标点击【恢复iPhone】
选择刚才下载好的固件

点击【恢复】

 接下来就等待一段时间,一般是十多分钟

  然后就可以激活iPhone,如果iCloud账号没有退出的话,还要输入账号

然后选择刚才备份好的备份恢复,这样恢复备份基本不会丢失任何设置,
指纹密码等需要重新设置

在手机上激活,和购买后激活一样,设置语言国家等

  刷机完毕,可以正常使用你的iPhone了

网友:
6S刷机  好 赞一个!

网友:
需要的,正好了。

网友:
正在学习刷机中

网友:
学习了。,。。。正想学习刷机

网友:
早玩过了,平板、PC都刷过了。

网友A:
出现白苹果一直闪烁 是不是意味着成板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白苹果一直闪烁 是不是意味着成板砖了??

重新刷,只要硬件没事都可以刷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