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一台松下电视电源板上面的一个芯片,不知道型号求大神告知一下

楼主(2015-10-22):
上面就两行字母,一行是DG301  一行是30306b  这个,应该有人知道的吧,

网友:
DG301是型号,,,,

网友:
这不叫芯片,可能是双整流管.开关电源用

网友:
是dg301吧开关管

网友:
301开关管

网友:
DG301液晶常用场效应管正品原装拆机

网友:
淘宝上搜  比谁说的都详细

网友:
其实电路板上也应该有标识的,且标识也是规范的,

网友:
上面那行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