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楼主(2015-10-22):
宏碁笔记本进系统时闪一下就白屏了 不装硬盘不白屏

网友:
PE能进吗,系统能做进去吗?

网友:
白屏,又是屏供电不正常吧,屏也有可能哦,外接正常么
,ACER有些机器只听说不装硬盘过LOGO白屏是正常

网友:
什么型号,有很多可能性,比如桥、显卡、屏,电压呀很多问题

网友:
看一下屏供电的相关电路是否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