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N+主板 开机自检通过后就断电!求救

楼主(2015-10-22):
3年前的主板,现在不开机,拔掉内存后主板一直报警但是并不断电,插上内存后 看检测卡,正常跑码 自检通过并立刻断电,清除COMS设置也不行!这是哪的问题?求各位师傅指教!
不开机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跑完码了吗?

网友:
楼主您说的自检完毕时能够点亮吗? 还是不能点亮 ?好给你分析

网友:
楼主应该是跑完码准备到显卡的时候就自动断电,不插CPU就不断电,对不对?

网友:
先刷bos、应该是bos

网友:
3.3V没电压怎么修

网友:
5V拉低怎么修

网友:
BIOS怎么刷

网友:
你这个情况是BIOS资料问题啦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先学习一些基础维修知识

网友:
到底亮机了没有啊,不行就刷个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