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开机白屏

楼主(2015-10-22):
刚修了个显示器,一开始暗屏,,换了灯管外接正常,,可是接到台式机上,一开就白屏,,可是进了系统就好了,,啥也正常。郁闷死了。

网友:
是什么品牌的  联想的是开机白屏一下的

网友:
再换下主机试下,不要这么快就断定还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白屏 你是不是开启信号搞错了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维修过哪里了

网友:
有些时候跟主机也有关系

网友:
可能背光开启信号没有随信号同步变化

网友:
楼主不会吧 那个信号搞错了吧

网友:
是不是背光开启信号搞错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啥牌子啥型号,最好再上个图片

网友:
型号啥的都不说,,,,

网友:
人家是换的灯管,哪来的开启信号接错。但有可能高压板的开启信号电路有问题。实在修不了,就再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开启搞错了。  改到别的地方去 了。。。

网友:
我有台LG的  显示的时候白屏闪一下就好了

网友:
待机时不白屏就行,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杂牌正常

网友:
只是换灯管,又没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