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Y 不触发求助!!!!!!!!!!!!!!! ...
联想G460AY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0-22):
待机0.019不触发 有时候待机可以上到0.04可以触发 正常亮机 桥加焊过 待机芯片加焊过 情况一样 有知道的哥们说一下 给个思路 谢谢!!!!!!!!!!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应该还是那里虚了吧

网友:
不触发就查条件了,你查了哪些

网友:
待机0.019不触发 有时候待机可以上到0.04可以触发 正常亮机
0.019时待机3/5能否正常产生?
通过加焊待机芯片能好的可能性不大,查查芯片外围元件,3/5输出滤波电容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在不触发的时候测下待机3V5V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就查EC的条件

网友:
重点查LID信号,之前碰到过l.

网友:
按照不触发思路维修嘛,,查查EC的待机条件满足没有,,五大待机条件

网友:
查触发的那几个条件呗 看不能触发的时候 哪个条件有问题

网友:
修这么多地方,要找对思路嘛

网友:
先看3/5v是否正常可能有短路对地打阻值

网友:
我今天修了台第一次可以开机什么都是正常的,但关机后或重启后就不触发了拿掉电池后什么也都正常,最后发现是充电电路一个二极管氧化了,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