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7850供电短路!求助!

楼主(2015-10-22):
测一路无电压,更换RT8120A后,竟然12V短路了(原来我对调RT8120A后,可显示几秒),上管量已经短路,现拆了上下管,电容已拆!量红圈处还是短。量GPU上电容部分短。GPU挂了?

网友A:
你确认短路是听响声还是看数值哟,GPU被值都很低,本身就只有几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短路是听响声还是看数值哟,GPU被值都很低,本身就只有几欧

数值,对照上一路阻值,上路阻值3.欧,另一路只有0.几欧。

网友B:
换回原来的芯片可以点亮几秒,代表着是供电不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回原来的芯片可以点亮几秒,代表着是供电不稳吧

那是没有更换RT8120A之前,调换原来的RT8120A可以点亮几秒,之后换RT8120A之后12V已经短路了!
没有图纸,现在也不好量!

网友:
芯片和MOS管一起换

网友B:
这个情况应该是后来的芯片可能不是好芯片的原因,如果是好的 ,不可能故障严重化,重点场管 三极管之类的有没有完全导通 和截止,没有看到具体东西,我也不好讲解的,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应该是后来的芯片可能不是好芯片的原因,如果是好的 ,不可能故障严重化,重点场管 三极管之类的有 ...

RT8120A  X宝买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货了!

网友B:
我经常遇到桥芯片都是翻新的  愁死人 ,又是上机就不保,到淘宝买东西得注意啦,楼主,好好检查下,应该不是芯片的故障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遇到桥芯片都是翻新的  愁死人 ,又是上机就不保,到淘宝买东西得注意啦,楼主,好好检查下,应该不 ...

怀疑还是买来的芯片有问题,造成了故障扩大,原来的芯片至少没出现短路,两个RT8120A我是对调上机试过了。对调前点不高,对调后显示几秒后黑屏,但都没短路!

网友:
那就买个稍微偏贵点的芯片,并且跟卖家商量好芯片的质量,老是有问题的芯片伤不起啊!!!

网友:
大哥GPU 挂了  你那是 保护无输出

网友:
同样问题 修好告诉我

网友:
这个显卡还值钱呢

网友:
这个打值不好判断,显卡本来值就很低

网友:
GPU短路了,没修的意义。

网友:
显卡供电短路基本都会把显卡芯片烧了,楼主可以烧鸡大法烧下

网友(2015-12-01):
A卡核心如果是好的话,用万用表欧姆挡量一般有2欧姆多,注意表笔先归零记住归零的值再量。如果太小一般核心牺牲了

网友:
测量下芯片核心短路不  放出来对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