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喇叭 或这个形状的喇叭

楼主(2015-10-22):
谁有这个喇叭,这个是TCL笔记本上的。
或有这个形状的。

网友A:
直接在网上买一个或者找个其他喇叭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网上买一个或者找个其他喇叭改一下

形状不好找

网友B:
保留壳体,换个山寨手机喇叭芯应该可以

网友C:
没有型号估计不好找。有型号就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留壳体,换个山寨手机喇叭芯应该可以

不行的,功率不一样,声音太小不说,使用不稳定爱坏

网友:
我怎么看着和昂达平板上的喇叭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型号估计不好找。有型号就简单

TCL T51淘宝都没卖的

网友:
施主,买不到你就搞个其它的装下去不就行了,还什么不稳定,不然你就无声着用吧

网友:
估计一样的不好找,改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