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一体机c21r3 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22):
如题 一台一体机掉电 开机瞬间测各个电压都有 bios也刷了 最后怀疑CPU有问题 AMD的 请兄弟们给些答案哦CPU是板载的 不要有脑残说让我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是刷南桥bios  还有就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A:
电压正常了,PG正常吗

网友B:
不换CPU试试才是脑残的行为哦

网友:
加焊也可以呀

网友:
出复位了吗?看看后继是否有短路的呢

网友:
AMD很难下结论,慢慢查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了,PG正常吗

正长得不得了啊

网友:
焊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换CPU试试才是脑残的行为哦

板载的啊 哥怎么换 最起码也只能说加焊下 换的话 还不如不要修了

网友:
看下 PR184 阻值正常不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2015-11-21):
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故障,现在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一体机不好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屏幕有没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