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之余分享两个维修经验,你绝对用得到

楼主(2015-10-22):
1、金手指烧断了怎么办,粘一块铜皮又不是很牢固,还很费时间。其实很简单搞定,只要涂一点导电银漆就可以,见图

2、轻触按键坏了,自然是换一个来得方便,但有些时候,碰到一些古怪的外形,或者按键用完了,怎么办,来吧,咱们让它回复活力,找一个电脑电源盒,短接绿线开启,取12v接到按键两端,然后就猛按开关,直到电源保护了,你的按键就绝对修好了,不信你用表测一测,导通电阻极小,和新的一样,如果不满意可以多来几次。这是利用大电流烧毁氧化物,并产生电弧激活接触面。但是一定要注意,要用带保护的电源,你懂得

网友:
这可是实用的招数呀,学习了。

网友A:
二招都没用过,第二招要拆下来搞吧,在线不怕把原来的东西干掉?

网友:
方法不错开关用这种方法很新颖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用。。。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方法真没用过

网友:
第二招引用了本论坛的烧鸡原理  进行修复 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招都没用过,第二招要拆下来搞吧,在线不怕把原来的东西干掉?

如果按键板是单独用线插着的,可以插头拔掉直接弄。如果是连在主板上的,一定要拆下来弄

网友:
导电银漆?
这样也可以吗?
有没有人看完后,试试?

网友B:
導電銀漆,這個應該插拔幾次後就導電不良了,把漆磨掉了

网友:
有时间试试这两个绝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導電銀漆,這個應該插拔幾次後就導電不良了,把漆磨掉了

这个不必担心,导电银漆用热风吹干后,你用手指甲都很难刮掉,你试试

网友:
我也去试试咯

网友:
我想问,用可调电源行吗?

网友:
涂一点导电银漆就可以,还真没试过,

网友:
好方法,实用,赞

网友:
确实挺牛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