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主板 求助 修没修过的 的来看下 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5-10-22):
      主板P5G41T-AM LX V2 REV1.02 问题是 一上CPU就闪灭 就跟短路一样 不上CPU又不会 可以正常通电 拔了4口也不会 就是上CPU会  以为是场效管的问题 全拆下来量阻值又正常 旁边的电阻电容量了也没短路 电源芯片也换了 问题还是一样 修了一下午的没研究出来 修的想死的心的有了 有哪位大神怎么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
上假负载呢,换 CPU呢?

网友A:
把主芯片换了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用假负载试一下  有可能是CPU有问题

网友C:
测量下网卡芯片是不是短路了,还有COM口芯片

网友D:
这种会不会是CPU供电没有正常出来导致的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会不会是CPU供电没有正常出来导致的哟

不知道是不是灭得太快了 的来不及量

网友F:
上cpu拔4口试试,另外测一下闪灭的时候cpu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上假负载测测各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cpu拔4口试试,另外测一下闪灭的时候cpu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上假负载测测各个信号!

上CPU拔4口也不会闪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芯片换了就应该可以了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假负载试一下  有可能是CPU有问题

CPU我换了几个的一样 所以可以排除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下网卡芯片是不是短路了,还有COM口芯片

COM口芯片 网卡芯片拆了也一样 不行

网友G:
看一下有CPU的情况下,上电瞬间CPU供电有没有,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一下有CPU的情况下,上电瞬间CPU供电有没有,正常不。

没有CPU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cpu拔4口试试,另外测一下闪灭的时候cpu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上假负载测测各个信号!

上假负载也一样闪灭  我感觉像是CPU做短路

网友:
不大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假负载也一样闪灭  我感觉像是CPU做短路

如果你怀疑有短路,注意看看是否下管短路。

网友: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比较容易看上电瞬间的状况 的。
没有的话,还真有点不好修。

网友H:
要先确定是12v保护吗

网友:
测一下工作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先确定是12v保护吗

不上CPU就不会 可以正常通电

网友:
肯定短路了 找个代看图纸

网友:
慢慢查吧,不好搞

网友:
呵呵。我会告诉你这是电源引起的吗?

网友:
那个up6281换了吗?它周边的电阻那些都量过啦?我估计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以前有贴子说是温控引起的,但那是AMD独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灭得太快了 的来不及量

如果主板没有短路的情况 可以强上电看一下呀

网友I:
还是有短路的,只是你没有找到

网友J:
打值看看CPU电路是否有短路的,换个cpu试试

网友:
楼主阻值也没有量,应该是CPU部分短路了,慢慢找吧

网友:
这个现象是12v短路  你再打下阻止

网友K:
我也怀疑CPU座有短路,顺便看一下座内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CPU供电不上?

网友:
华硕主板爱坏排阻。重点检查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有短路的,只是你没有找到

我感觉是CPU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打值看看CPU电路是否有短路的,换个cpu试试

场效管 电容 电阻的没短路 CPU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怀疑CPU座有短路,顺便看一下座内的那几个电容

座内的那几个电容没短路

网友:
仔细查供电芯片vid高低组合

网友L:
不会是一种挑CPU的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会是一种挑CPU的主板吧

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