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无+VCC_GFXCORE_AXG 求助

楼主(2015-10-22):
本子进过水 。能触发。  触发到0.8A 左右掉电 重启    测的PL1004 无电压

PL1001 和PL1003都有电压

PU901  更换过

网友:
问下各位大神 该从哪下手

网友:
没人吗 我在线等待哦!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刷过了 CPU换过了

网友A:
不上内存掉不掉?不过内存吧,查内存复位出来没有?进水部位是内存和桥附近吗?洗刷一下内存槽烘干一下。

网友B:
看过内存没有啊,这个集显电压是要过内存以后才出来的,不插内存还一下电流是否一样,如果一样那就是没有过内存呀,如果不一样再看一下BIOS,这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掉不掉?不过内存吧,查内存复位出来没有?进水部位是内存和桥附近吗?洗刷一下内存槽烘干一下。

  1.5V
内存去了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内存没有啊,这个集显电压是要过内存以后才出来的,不插内存还一下电流是否一样,如果一样那就是没有过 ...

就是不过内存 内存去取了也一样的电流!

网友:
哪里进水修哪里。。。建议先BGA170烘个几分钟

网友:
BIOS刷过了,内存复位前提要CPU先得到复位,洗刷槽烘干处理一下。

网友C:
这个先看cpu复位出了没  然后再查内存

网友:
没看的太明白

网友D:
进过水肯定要先从进水的地方下手了,

网友E:
PL1004是集显供电,跑码过内存后才会出来的,先查下南桥有没有发出平台复位,今天我就修了台电流上个0.7掉电最后发现是网卡坏了

网友F:
进过水 建议先重点排查下进水位置特别是腐蚀断线
无果就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先看cpu复位出了没  然后再查内存

CPU复位有 我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过水肯定要先从进水的地方下手了,

进水定地方全是电阻电容   我全部洗过 罗铁加锡焊了一遍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过水 建议先重点排查下进水位置特别是腐蚀断线
无果就查供电

进水位置都处理过才可以触发 现在就是没有内存复位 没有  +VCC_GFX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E:
PL1004是集显供电,跑码过内存后才会出来的,先查下南桥有没有发出平台复位,今天我就修了台电流上个0.7掉 ...

平台复位也有!

网友:
还有谁能指导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有些棘手

网友:
你这是没完成跑马,不出集显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