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K209A维修求助

楼主(2015-10-22):
   由卡纸引起的扫描撞头。拆的时候不晓得把这个扫描感应拨杆搞断了,用胶布固定了。这台机现在他默认扫描位置,手动归位,就死撞,然后跑到图中的位置,不能复印,可以打印。红灯和电源灯一直在闪,请高手指点下

难不成这个扫描拨杆会影响这些?

补充内容 (2015-10-26 10:57):
己修好,里面的电机上小黑盘片脏了

网友:
建议楼主拿去送修吧

网友:
额,没修过这种,送修吧

网友:
不能扫描肯定就不能复印了,

网友:
不能固定住,的有扫描杆的活动信号

网友:
建议楼主拿去修理

网友:
这个跟扫描单元没有关系,他是作用检查前端托盘有没有打开,这个传感器可以不装的,前提是拆开机器把相对应的光电传感器用纸堵上

网友:
送修把,免得越弄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