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5-10-22):
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C壳下面的51123芯片这里,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还有没有救。

网友:
飞线补个230K的电阻回去就OK

网友:
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努力加油。

89676031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林辉电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飞线外接来尝试

网友:
飞线完美解决..

网友:
关键是不知道飞到哪里好,是找到翘起来的那根铜线到另外一个相通的地方吗

网友:
有的救 ,不厉害,飞线加电阻

网友:
他这里是有2个0.10兆欧电阻的,还有一个如果不补行不行,如果要补都没有地方补啊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修好的啊……。

网友:
如果就把这个烧黑的电阻换掉再飞线到这根翘起来的铜线上行不行

网友:
电阻被你拿掉了,还是腐蚀掉了啊铜皮都出来了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另外那个电阻直接烧掉了,整个铜皮都烧出来了

网友:
这也烧得不算严重,刮干净烧黑的地方,量公共点不短时,查芯片供电与开启线路缺啥条件补足就好 了。

网友:
这个可以修的。烧的还可以!

网友:
就是分压老火点 其他该换换  听说分压可以去掉不要 楼主要不要试试

网友:
这个好修,绝对的秒杀

网友:
我刚才量了一下51123芯片的第16脚跟那根翘起来的铜线是相通的,可以直接飞线到芯片上的16脚吗

网友:
找点位看看有没有救

网友:
希望 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