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O7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5-10-22):
GateWay ZO7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能开机时就可以正常使用,不开机时,电流在0.35掉电,上电开机PU11有点发烫,不知道是否正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觉得PU11发烫就先测一下PU11是否软击

网友B:
可以在不亮机的时候测PU11的条件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C:
先把滤波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D:
很简单啊!点不亮的时候测下这个芯片有没有输出1.2v不就知道了

网友E:
芯片发烫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不亮机的时候测PU11的条件看看有没有异常。。。。。

这是1.8V 转1.2V ,不亮的的时候PU11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PU11发烫就先测一下PU11是否软击

是否软击怎么测?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滤波电容换掉看看,

点燃已经换过,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啊!点不亮的时候测下这个芯片有没有输出1.2v不就知道了

点不了的时候,机器不能正常开机,电流在0.35V 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不亮机的时候测PU11的条件看看有没有异常。。。。。

点不了的时候,机器不能正常开机,电流在0.35V 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发烫肯定是不正常的

不知道怎么修,换了一个芯片还是发烫

网友:
重点排查HWPG汇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不了的时候,机器不能正常开机,电流在0.35V 掉电

这种情况一般是芯片性能不良照成的,还是蛮长见的现象!

网友:
楼主看看这边吧..我当初也修到过这种情况就是pg问题..

直接把d15扣了即可

网友:
l楼主修好了吗?那就测不亮时PU11的条件啊,供电,开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