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211 电路图中的 51_ON

楼主(2015-10-22):
请问高手们 LA-4211 电路图中的 51_ON是什么意思  追也追不出来从哪来的。。高手们帮忙   在线等的谢谢了

网友:
我要开,触发信号。

网友:
把图接上来

网友A:
看下图吧。。。

网友:
是我要开机的意思,就是开机触发信号

网友:
饼哥就是这样说的

网友:
开启各路供电的EN 有图好找

网友B:
51_ON#,主要是降低电池的功耗,在适配器模式下看着没什么用,但电池模式下作用很大,查PQ4,一般是主供电通过一个MOS管来的

网友:
我要开机

网友:
开关按键的电路来的,由EC_ON在控制

网友:
从VS过来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吧。。。

我晕,这个电路不是由51_ON的产生电路,只是说明51_ON在这里起的作用,当51_ON为低电平时,前面两个电组可以实现串联分压,使PQ6导通,产生RTCVERF和CHGRTC而以,真正产生51_ON的电路是开关按键的那个电路,当适配器存在时,只要EC检查到ACIN,EC就会持续将EC_ON置为高电平,从而使51_ON持续为低电平,如果是只有电池时,先通电开关触发时将51_ON置为低电平,EC接到触发信号后再发出高电平EC_ON,维持51_on的低电平。也就是说只有电池时是要触发后再有桥的待机电路的,为了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_ON#,主要是降低电池的功耗,在适配器模式下看着没什么用,但电池模式下作用很大,查PQ4,一般是主供电通 ...

我晕怎么会没有用呢?如果没有51_on,桥的RTC电路都没有电,怎么触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怎么会没有用呢?如果没有51_on,桥的RTC电路都没有电,怎么触发呀

没有51_ON,会没有RTC供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难道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信号吗?51_ON和51_ON#不是同一个信号?

网友:
电池模式下产生VS

网友:
电池模式下开启信号。

网友:
来迅维学习下吧

网友:
饼哥说  我要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