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HKDAMB6A0 SONY SVF153A2TT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10-22):
进水机上到0.18-0.2,拆机后多处腐蚀,桥拱电和内存供电芯片有发霉的地方,清理后打值不短路,上电还是老样子,
测量电压35V有了。内存桥没有,
先修桥的上管坏了,换后桥供电正常了,内存供电只有0.4V,之后就开始弯路了,
查了所有的周边原件,芯片也换了新的,电容 电感都换了 ,依旧,

折腾完之后,看着图纸想就那么几个脚,没有短路,电阻电容都正常,不应该会这样呀,为什么只有0.4V的电压那,进水的应该都会坏什么那,断线,
重新拿起放大镜慢慢找
这一次还真的发现了  芯片的12脚根部有很细微的裂痕,之前有点腐蚀清洗时没太去注意,以为没有断裂那,这点小裂痕万用表笔还真没测试出来,怎么测电压都是有的,马上把断线补上

再次开机电流是上去了,0.6到0.7跳两次掉下来到0000,诊断开已经跑马,要跑完时就掉了,修到这里累的不行了,想着掉电就头痛,尤其这种单CPU 的又不能贸然去动他,
看来不细心害死人

网友:
12脚是什么脚,修到过反馈电路有问题照成这样问题

网友A:
进水腐蚀找到原因不简单,最后掉电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很想知道掉电的修好没  加油啊

网友B:
然后呢修好掉电了吗

网友:
期待有好的结果。

网友:
掉电的问题似乎没有解决!

网友:
进水机确实不简单  楼主掉电有没有解决?

网友:
大家要看的是掉电修好没

网友C:
最后修好了没   怎么来到一半没有了

网友D:
这也是经验啊,进水的我洗完都是拿放大镜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腐蚀找到原因不简单,最后掉电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没有 机器堆的太多了  在后面搞了个DELL换南桥的,结果两台一样的,那台显卡问题 我把桥换了,还好买了2回来,不用值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经验啊,进水的我洗完都是拿放大镜看的

我也是放大镜看了又看  结果还是没发现  太细微了 要不是最后想不要问题了 还真就看不到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修好了没   怎么来到一半没有了

没继续了,这个感觉要我修好比较难了  明天不忙时示波器抓抓把

网友:
多少倍的放大镜,我是40的,揪在上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腐蚀找到原因不简单,最后掉电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这种跑马掉电有事进水  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到底是电压不稳,功率不够,还是CPU有问题,没头绪了,上诊断卡看着马上就是亮机的节奏
记得上次有个简单的问题被我搞复杂了,一台DELL的开机进系统就掉电 ,我愣是当温控不正常开始修,断开很多HWPG去的地方,最后发现是风扇散热问题,那次的了个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修好掉电了吗

然后就放那了,先修修好修的   本来想来个现场直播的,没想到遇到难题了  见笑了

网友:
掉电很多人都会说温控温控,其实温度没异常而温控引起掉电的不多。进水还是要围绕进水部位来查,如果进水到BGA芯片周边的,很可能会是BGA芯片底部进液造成,用示波器来对比分析一下更好,但有些桥的信号用示波器也不明显能判断。

网友:
修机器就是累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不怎么好修,期待结果。

网友:
楼主,没有看明白,到底修好了没有!!还掉电对不?

网友:
进水的仔细观察下 说不上就能有意外发现

网友:
看着楼主的可调电源不错,什么牌子的??

网友:
掉电的问题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进水机就是难修啊

网友:
楼主,你是吊胃口啊?后面的什么时侯补上啊?谢谢了

网友:
掉电才是重点,希望持续更新,我这儿也是掉电的一堆修不好,没示波器一点思路也没,各大芯片,滤波,温控,桥BIOS全部搞过,还是掉,修的以后遇到掉电,都心里发怵

网友:
进水的我洗完都是拿放大镜看的

网友:
me ha pasado he tenido que cambiar muchas resistencias y condensadores

网友E:
掉电问题解决了一定要补充啊,经验一定得分享
keyism
客户取走了 不修了 正好也懒得搞了 后面对了一堆的难修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问题解决了一定要补充啊,经验一定得分享
客户取走了 不修了 正好也懒得搞了 后面对了一堆的难修机

网友:
有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