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奇怪的掉电问题

楼主(2015-10-22):
前几天接了台惠普的CQ511 刚接到的时候故障是掉电,按通病解决,显卡供电ICTPS51511坏了,换掉开机显示正常。装机测试温度也不高,但是我多按了几下Windows键 机器就突然掉电了,再开机测试 放那里不动一直能工作,只要多按几次windows键就掉电。换过IO kbc1070-nu 刷过bios 还是没有解决。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给解决下!!

网友:
换键盘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不好解决,按其它的键就不会掉吗

网友:
有没有把键盘拆下来,插USB键盘试试?

网友:
我同意直接拆键盘,或者外接一个U口键盘测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吧,或者是哪里有空焊的,你自己换的芯片空焊

网友:
没错换USb键盘试下就可能确定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串键了

网友:
我越到过键盘有问题掉电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显卡供电mos管的事,我担心烧51511是由于mos的问题就换了一对,估计是换的那个功率小了导致的,换大功率就不掉电了。

网友:
有没有ntc大电容  改下试试

网友:
加热显卡试一试

网友:
这中问题只能排除法了,先刷BIOS不行就换件键盘和EC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键盘下面有个芯片,按这个键次数多了就空焊或者其它问题,以前遇到一台摔过的,就是有时正常,按键盘就不行

网友:
原来还是显卡供电那里的问题,是MOS管的问题呀,我觉得原来的MOS管应该没有坏,只是供电芯片坏了,这个确实是通病,我换过好几个,都是直接换芯片,别的不用换。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顯卡加熱                    就可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这台机器的问题,开机上电到0.20左右就掉电在网上看了好多帖子都说是51511的问题找了芯片换故障依旧,BIOS刷了也依旧,在网上看了也有说是51124的问题,检查了51124也有掉电,果断找51124换了上电一下上了,呀。。。兴奋了。下次遇到这样问题应知道修了。。。果然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学习了

网友:
那你拆掉键盘,外接一个键盘看下

网友:
EC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