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正常使用,一定时间后掉电启动不起来

楼主(2015-10-22):
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有长有短)掉电重启,一直重启启不动!重启时到C1掉电,有时到25 26掉电,一直这样启动不了,有时重复几次这样的,就又能重启成功。BIOS刷过!大神指点下。不是只有C1和26掉,其他代码也有掉,只是没这两代码多。

网友:
先换内存条子试。

网友:
换个条子看下,这类问题比较难找出原因

网友:
这故障像是CPU供电不平衡造成的,你测量一下每一厢供电是否一样

网友A:
C1  25  26直接试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  25  26直接试北桥

北桥坏了就直接叫换板算了。

网友:
估计桥的问题机率大些

网友C:
什么芯片组的,AMD的北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组的,AMD的北桥可能性大些

intel的775的啊

网友D:
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34吗?加焊一下吧,就是它的问题。
我以前碰到是GA-P43T-ES3G也是这样的问题,各芯片脚位测量的电压、对地阻值我全记录了一下,不知放在哪里了。
最后是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坏了就直接叫换板算了。

BIOS刷过 CPU换过  内存换过 电源换过 不要带任何外设 然后进PE看是否还掉 以上都排除还掉就没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34吗?加焊一下吧,就是它的问题。
我以前碰到是GA-P43T-ES3G也是这样的问题, ...

是这芯片,不过已同意换板了,有空自己加焊看看还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