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英特尔DG45ID开机显示EB不动

楼主(2015-10-22):
如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换过CPU和内存也不能解决

网友A: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刷下BIOS

过不了BIOS,CD和USB都无法启动

网友:
还是拿到专业的电脑维修那里看看吧

网友:
外设都拔掉啊     不行打下USB总线阻值看看

网友:
烤北桥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