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5-10-22):
联想B590不触发,拆开机器后打各大电感的值,发现没有短路的地方。但测量没有3v5v,3/5V电感PL4102,PL4101无电压。再测量公共点DCBATOUT有19v.开关到EC93脚KBC_PWRBTN_EC#有3.3-0-3.3的跳变,EC发给桥的PM_PWRBTN#117脚也有0-3.3-0的跳变,ec的3D3V_AUX_KBC,LID_CLOSE#,ECRST#,RSMRST#_KBC都正常,当测到73脚AC_IN_KBC时,电压为0v不正常。

正常应该是3.3V啊。查看其来源

AC_IN#来自于充电芯片第五脚ACOK#,第5脚这里有3v。

然后到PQ4008这里。PQ4008的D级有3.3v这里看起来是正常的啊。那EC的73脚AC_IN_KBC的3.3v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可以先不管这里,先把3/5v修出来呢。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充电芯片适配器模式下5脚开漏输出低,查适配器的分压检测信号、REGN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适配器模式下5脚开漏输出低,查适配器的分压检测信号、REGN是否正常。

你的意思是充电芯片在适配器模式下5脚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充电芯片在适配器模式下5脚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吗。

没错的,AC_IN_KBC不一定就是高的,有些纬创的机器就是低的。

网友:
AC_IN_KBC这里0v是正常的这里适配器检测信号是低电平,EC已经发出PM_PWRBTN#和RSMRST#说明EC工作条件已经正常了

网友:
EC的ACIN是高是低,具体要结合图纸来查找来源,充电芯片的ACOK/ACOK#也要结合芯片的手册来分析,不能定义为EC的ACIN肯定为高或者肯定为低。像ACOK#带#号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低电平表示适配器插入吧。

网友:
3v 都没修出来,怎么触发

网友:
先修3.5v吧

网友:
不触发的可以考虑一下BIOS

网友:
路过,我也学子了,迅芯哥你修了多少年啊

网友:
S5_ENABLE是开启3/5v的EN信号。通过RN2705上啦。拆了EC两端电压正常。以为是EC坏了,装上新的EC,ec一端就没电压了。S5_ENABLE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上去试试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B460 也是不触发 ,二修机,也难搞

网友:
纬创的待机不一定有3 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