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下THINKPAD E40是显卡还是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THINKPAD E40 最开始是开机内屏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示,但是显示乱码。于是重新加焊显存后就成了这样。于是换了显卡,换了后还是这样。请问是显卡还是显存。还是其它问题。这是花屏的照片

网友:
怎么都没有看到你的照片???

网友:
显卡要拿下重植才行,

网友:
你的照片在哪呢?

网友:
E40上次搞了一得植了显卡花屏,显存爆珠,温度把握不好容易爆

网友:
显存假焊没用的

网友:
E40的机子有点不好做啊,

网友A:
  inter的就拆下来直球显卡 和换显存 肯定好    AMD的就放弃算了

网友:
垃圾机器   返修高的很 。,。,

网友:
这机器动显卡的时候一定要包好显存,要不然都要重新植株

网友:
现在修一台差不多的机,不知楼主修好没

网友:
没有看见你的照片 不过最好的是把显存和显卡都重新做过

网友:
好了,把显卡换了。把显存拿下来重值就好了。这个打了胶的一定要仔细弄,还有这个板一定要放好不然易变形

网友:
显存打黑胶的,加焊没用的

网友:
把上面两显存换了 就好了

网友:
显卡下有黑胶的,千万小心了,如果爆珠那就只能重置了,不过容易掉点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这个机器显卡爱坏,坏了换的话,一般显存也会爆珠,一套换完基本OK

网友:
显卡换,显存也重新值就可以的啦

网友:
这机子显卡很贵的。

网友:
大半夜的看图

网友:
这机器是不太好修。建议更换主板吧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遇到过,不好说

网友:
一般显卡的事情多

网友:
照片也没有呢

网友:
本来这个故障是显卡的问题,但后来你把显存加焊环了。

网友:
E40显存容易连珠  最好吧显存 也重新植球

网友:
会不会焊显卡的时候动了显存

网友:
就成这样指的是什么样呢?说实在的没看明白

网友:
显卡居多,显存的比较少

网友:
看不到图片,应该是显存加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r的就拆下来直球显卡 和换显存 肯定好    AMD的就放弃算了

请问一下师兄,为什么是amd的就放弃呢?

网友:
这机器显卡显存都容易坏,加焊了显卡显存也要重新植下球

网友:
AMD 的旁边是北桥     拆显卡的话北桥肯定会爆的

网友:
先换显卡  在换显存  没啥别的事

网友(2015-12-17):
照片在那里呢。。。。。。。

网友:
要是显卡也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这E40量又大,显卡跟散热铁又经常出问题.电脑更新快,维修成本较高,报高不修,报低又做不成.....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外显能,内不显,但外显一会儿也黑了。过会儿来修修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