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台机IH61M REV:1.00不触发奇异故障

楼主(2015-10-22):
前几天接修两台联想台式机,记得板号是IH61M REV:1.00?都是不触发,看了下电源,应该是好的,测各个基本电压,开机针有3.3V, PCIE B10没电,也没短路,无意中发现COMS电池电压为零(不插电源),这个貌似有点奇怪,因为电脑应该没几年。看了一下电池正对地阻值正常,上一个有电电池,插电源,居然触发开机了?现在的新主板都要求电池要有电么?貌似不是啊?求指点迷津。

网友:
有的主板电池没电就是不开机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A:
现在的板子很多不要求电池一定有电,,只是没电,,时间不准确,,你那个应该是电池很久没电,,导致CMOS出错,,你换了个电池 相当于重置了,,所以能开机了!

网友:
没电晶振不工作怎么开机啊

网友:
换个电池    开机的时候bos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子很多不要求电池一定有电,,只是没电,,时间不准确,,你那个应该是电池很久没电,,导致CMOS出 ...

貌似当时我取下电池又不触发了?
你的解释貌似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联想的很多板子都是电池没电就不触发,或者触发跑D0就停!

网友B:
PCI B10无待机,证明待机电路没启动。
VCC5VSB—OFF信号
电子没电,RTCRST#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 B10无待机,证明待机电路没启动。
VCC5VSB—OFF信号
电子没电,RTCRST#无复位

深刻剖析,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都不知道吗?等级比我还高。。。这种品牌机对上电条件要求很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 B10无待机,证明待机电路没启动。
VCC5VSB—OFF信号
电子没电,RTCRST#无复位

h61不是触发以后才有待机电压的吗?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