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TR G150P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5-10-22):
   一台雷神TR G150P的游戏本电脑,开机一会儿就报警,报警时后面三个灯闪烁,同时风扇狂转,报警2-3分钟就自动断电,有时能进到系统,运行一切正常,独显和摄像头都正常,只是风扇一样狂转。刷了蓝天P150SMMB-0E的BIOS程序,能正常点亮进系统,但是认不到独立显卡和摄像头。求哪位好心的大师傅能给个BIOS程序,兄弟在此谢谢了,或者给钱买也行。本人QQ:1679483501,谢谢了。
未刷机之前

刷机之后

主板版号

网友:
看下CPU的散热情况

网友:
检查 “  THER ” 温控检测电路。

网友A:
Bios可能要合成。你或者吧2个bios发上来看看。

网友:
我也感觉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这机没有碰到过,感觉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学过BIOS合成的同学可以帮到你

网友:
这种机器修的很少的

网友:
这机器很少遇到的啊

网友:
这种状况可能是显卡散热的问题.我碰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就是这样.最后换了张导热胶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可能要合成。你或者吧2个bios发上来看看。

坏的.rar

雷神G150P.rar
希望哪位大师给看看,谢谢!

原机备份

淘宝购买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神G150P.rar

试试这个吧。

网友:
看来此机对楼主很重要啊!

网友:
谢谢,我试试

ics

网友:
感觉好像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如果搞定的话,反馈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BIOS合成的问题,是BIOS不对

网友B:
你好,刷了你给的BIOS程序,跟原机的现象一样啊。另外我不上独显,它一样报警,应该跟显卡没有什么关系吧????????

ics
ics
ics

网友:
怎样报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刷了你给的BIOS程序,跟原机的现象一样啊。另外我不上独显,它一样报警,应该跟显卡没有什么关系吧 ...

或者再试一试这个?你是2个一起擦的吗?

网友:
如果这个还不行的话,你可能原来得bios已坏,蓝天得bios不配这板。要用官网的bios。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没有 装好,检测一下温度,还有散热器是否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刷了你给的BIOS程序,跟原机的现象一样啊。另外我不上独显,它一样报警,应该跟显卡没有什么关系吧 ...

另外一种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刷了你给的BIOS程序,跟原机的现象一样啊。另外我不上独显,它一样报警,应该跟显卡没有什么关系吧 ...

如果bios的设定是独显为主卡的话,不上独显, 可能也会报警。或者在bios内看看能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再试一试这个?你是2个一起擦的吗?

是啊,2个一起重写的

网友:
是啊,2个一起重写的。帅哥你能不能2个打一个包啊

网友:
插不插显卡是一样的报警啊,不是说没有插显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再试一试这个?你是2个一起擦的吗?

刷了后面这2个程序,跟源程序一样报警。插不插显卡都一样报警,我再看看CPU温控检测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者再试一试这个?你是2个一起擦的吗?

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用蓝天那个P15SM的程序,就能正常使用,只是认不到独显

ics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用蓝天那个P15SM的程序,就能正常使用,只是认不到独显

你可以试一下这样,先不插独显,用蓝天的Bios,在Bios内看能不能把显卡設定为集显, 保存退出去后关机,再插独显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有大师能帮忙分析下吗?谢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用蓝天那个P15SM的程序,就能正常使用,只是认不到独显

有可能蓝天那个Bios不支持你那个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