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东芝C850

楼主(2015-10-23):
今天小修了台东芝C850笔记本 因为毛病很小所以没有精彩的时序和信号分析 之所以写出来是想把PDF和点位分享给大家 本人小白老鸟勿喷
问题很简单 今天店里接修了一台东芝的C850笔记本电脑 客户描述电脑开不了机了 无论是插电源还是单放电池 都无法开机 我接过电脑 插上可调电源 无待机 心中暗喜 报价 价格敲定后 迅速拆机 目测主板无进水 烧坏 腐蚀的痕迹 先把电源插头附近的19V电容打值 无短路 在打3V5V电感没问题 插上可调电源 测量主板的电源接口 19V正常  测量电源保险FUSE600 正常测量电感 L7600两端电压正常 测量mos管Q6010 D极19V正常 S极0V G极控制极0V 不正常 问题找到了 怪不得没3V5V 没导通 马上下载图纸和点位 打开图纸发现19V电源经过保险FUSE600   L7600 输出PVADPTR PVADPTR直接输出给Q6010  S极然后又经过R6002 R6003串联分压后进入U60006ACDET ACDET汗印象好深 U6000应该是充电芯片 ACDET检测适配器然后应该发出ACDRV Q6010 控制极G受控于U60004角刚好是ACDRV
那么Q6010没导通要么就是U6000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没有收到ACDET 要么就是U6000芯片本身的问题没发出ACDRV所以Q6010没有导通先测下ACDET 找到R6002 R6003 实测R6002两脚 119V 20V R6003 两脚0V  那么看来U6000可能没坏 马上找料板拆下个20K的电阻装上 在测R6002两脚119V 22.8V 可调电源待机0.01    3V 5V 全有了
按下开关电流直上 至此 此机修复 修机器20分钟 发帖一小时 请大家看在PDF和点位的份上给小弟加点分 小弟在此谢谢了 这个是修好后的Q6010 R6002 最后附上资料和亮机图 6050A2491301-MB-A02 MP

网友:
问题虽少,但很经典。

网友:
修得不错,表笔很牛逼呀

网友:
这里应该是R6002两脚 2脚19V,1脚2.8V左右,指正下楼主帖子描述错误 的地方。

网友:
思路不错,加分支持原创。